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的设置

楼主(2009-09-04):
设置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怎么设置?根据什么来设置。设置电子齿轮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根据机械上的主动和从动的齿轮数来设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根据你需要的位移量来换算。
意义在于简化脉冲数的计算。
比如,你需要每个脉冲对应的实际位移为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你需要的位移量来换算。
意义在于简化脉冲数的计算。
比如,你需要每个脉冲对应的实际位移为0.01MM
照这么说,电子分子和电子分母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B:
以三菱为例;比如伺服电机转一周,工作台移动5MM,脉冲当量是1UM,那么就是5000*A/B=131072.A/B就是电子齿轮比,131072是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伺服手册5-7就明白了

网友D(2009-12-22):
1/500<电子齿轮比<500,应根据你期望每个脉冲移动多少距离计算,并设置伺服控制器

网友E:
对速度也有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