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控制步进马达行吗?

楼主(2009-09-04):
如题,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在plc上测试过了。

网友B:
没有总是题

网友C:
是可以转的

网友D:
好像不行
趁年轻 得多学习

楼主:
到底可以不?

网友E: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F:
可以
冒的问题

网友G:
完全可以的

网友H:
这个步进脉冲程序可以了,不过还要配合步进马达驱动器的解释度才行。例如:用360度来算,每1度需要多少个脉冲量,来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再由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旋转。

网友I:
请问楼主,Y002在这里做什么用处?

楼主:
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J:
你应该把Y2写在PLSY之前,要让程序先扫描。这样保险。

网友K: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