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各位同行好!本人现在改造一台磨簧机,原来削磨弹簧端面的高度是用机械方式实现的,即电机带动一个工作台上下移动,工作台上装有三个接近开关,通过指针盘与工作台相连,指针盘上的刻度转动可以显示削磨弹簧高度的变化。工作台的移动是从一个原点开始,垂直向下移动到设定距离后,再向上移动回到原点,随着机械部分的磨损和磨不同型号的弹簧,这个原点也要在重新设定。

现在我想用PLC和触摸屏,可以在屏上设定和显示削磨弹簧的高度,初步了解考虑用光栅尺来测量工作台的垂直移动位移,但本人初次接触光栅尺这个东西,向朋友们请教以下问题:

1、光栅尺的输出信号是怎样的,能否直接和三菱FX系列PLC的输入端连接?

2、光栅尺的安装和电气连接有那些特别要注意的?

3、加光栅尺后,检测的位移能否达到精度0.02mm?

4、如何选择合适型号的光栅尺?

初次接触,希望大家多指教!多谢!

网友A:
还是建议用电位尺,简单。再加一个AD转换模块。

网友B:
1、光栅尺的输出信号是怎样的,能否直接和三菱FX系列PLC的输入端连接?

答光栅尺有多种输出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脉冲输出型的,可以接FX的高速计数器,但要注意是PNP还是NPN,

2、光栅尺的安装和电气连接有那些特别要注意的?

主要就是注意供电电压和输出信号以及你设备移动的速度转换为脉冲输出的频率,是否小于等于你PLC采集脉冲的速度。
3、加光栅尺后,检测的位移能否达到精度0.02mm?
这个问题很笼统,首先光栅尺一般分辨率为0.01MM,四倍频后可以精确到0.005MM,至于能否达到0.02光栅尺检测是肯定没问题,至于你控制系统能否达到这个精度就不好说了.
4、如何选择合适型号的光栅尺?
百度下,我用过山东威海的,500MM长,800元一根不错.便宜经济实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初步学习了下,光栅尺是带5V或24电压的TTL方波输出,这样能直接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吗?
绝对值型和增量型的光栅尺具体性能和价格差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