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GX-Developer cn7的问题?遇到过

楼主(2009-09-04):
GX DEVELOPER V7中文版
对从PLC下载的程序进行了仿真模式下的在线写入,这个程序就不能在写入模式(已经退出了仿真)下进行程序修改了,编译通不过,
提示意思"没有和PLC连好",重新开机和启动程序,都是这个样子,遇到过?

网友A:
难道是这样?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164.html

网友B:
选项里边设定一下。。变换后不写入plc应该就行了。。

网友C:
遇见过.开始的时候没办法只能重新建个程序然后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