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 VR1,VR2

楼主(2009-09-04):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问一问FX1S 内部有两个微调电位器有什么用?它对应的是那个程序?
我只学到顺序指令,其它的不会。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问一下你看没看用户使用手册,不看手册怎么会了,
有时间多看看手册,
VR1模拟电位器具 的当前值保存在D8030内
VR2模拟电位器具 的当前值保存在D8031内
下载积分:+1(fzfjm)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这两个电位器是用来设置一个8位数据量(0-255)
通过D8030,D8131读出;
可以用来设定定时器,常数等一系列需要调的数据应用上
下载积分:+1(fzfjm)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哦,多谢各位大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