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松下PLC编程手册没说明硬件怎样接线 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指拨开关是什么东西?
是指转换开关吗?

网友B:
松下的PLC要接指拨开关需占用一个字节的地址,即16位。比如拨码开关一般有五点(COM,1,2,4,8)/    只需将COM点接上负电压,PLC COM口接正电压,  然后拨码开关的点1接X0。点2接X1。点4接X2。点8接X3。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PLC要接指拨开关需占用一个字节的地址,即16位。比如拨码开关一般有五点(COM,1,2,4,8)/    只需将COM点接上负电压,PLC COM口接正电压,  然后拨码开关的点1接X0。点2接X1。点4接X2。点8接X3。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谢谢 那么四位的 8 4 2 1 接X0 X1 X2 X3  个 十 百 千 接 Y0 Y1 Y2 Y3  对吗?FPO 好像没这个功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么四位的 8 4 2 1 接X0 X1 X2 X3  个 十 百 千 接 Y0 Y1 Y2 Y3  对吗?FPO 好像没这个功能吧?

    跟输出有什么关系呀 8421接 X3 2 1 0 直接用WX0读取 用H000F与屏蔽送到任意DT即可 用得着那么罗嗦么?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输出有什么关系呀 8421接 X3 2 1 0 直接用WX0读取 用H000F与屏蔽送到任意DT即可 用得着那么罗嗦么?

    四位的拨码开关都有20个接线端子 比如三菱PLC接线方法 COM  8 4 2 1  接X0 X1 X2 X3 . 个位 十位 百位 千位 接Y0 Y1 Y2 Y3   松下FP0PLC 不用输出点 那要用多少个输入点啊?四位的拨码开关4组8421 共20个点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PLC要接指拨开关需占用一个字节的地址,即16位。比如拨码开关一般有五点(COM,1,2,4,8)/    只需将COM点接上负电压,PLC COM口接正电压,  然后拨码开关的点1接X0。点2接X1。点4接X2。点8接X3。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位的拨码开关都有20个接线端子 比如三菱PLC接线方法 COM  8 4 2 1  接X0 X1 X2 X3 . 个位 十位 百位 千位 接Y0 Y1 Y2 Y3   松下FP0PLC 不用输出点 那要用多少个输入点啊?四位的拨码开关4组8421 共20个点哦?

    抱歉 我看错了 如果单纯地接 不是20个点是16入 如果是复用的接法 接法和三菱的是一样的(这样需要占用四个输入四个输出供8点 但是如果用晶体管它的输出点的公共端不好处理)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 就是太慢了 那样的话和三菱的就一样了 程序其实很好写 送的时候 先把输出Y0-Y3做一个循环  Y0------(mov wx0 dt10)   y1-----(mov wx0 dt12) ~~~~  然后 r9010------(WAN H000F DT10  DT20)~~~~

楼主:
    老兄 您好 那个是存放拨码开关的数据寄存器?  能不能贴个程序范例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C:
    我很多年前用过现在程序图纸都没了再让我画图写程序没时间 WX0代表的是X0-XF共16个点 若16个点全on 则WX0=HFFFF  X3X2X1X0全部on 其余全部off则WX=H000F,若只有X0 on其他全部off  WX0=H0001 ,若只有X1 on其他全部off  WX0=H0002 ,若只有X2 on其他全部off  WX0=H0004, 若X1 X0 on 其他全部off  WX0=H0003~~~~   WX和DT 都是松下plc可操作的地址寄存器 可以用例如这个指令来读取(MOV  WX0 DT100) 结合前面我写的的 估计你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