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伺服马达不能回原点

楼主(2009-09-05):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三菱伺服马达不能回原点
定位模块QD75M 伺服放大器MR系列
OPR方法设置为4 到了原点传感器时不停止也不减速,不能为什么,求高人指点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再看看QD75参数设定及程式有无问题?

楼主:
定位模块QD75M的程序没有动过.顺控程序也没有变过,一样的程序,之前还用的好好的
突然就不行了,
伺服马达的OPR方式设置为是4(计数方法1)

网友B:
你看那个DOG信号有没有呢?

网友C:
传感器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连接负载的同步带松了
因为设置的OPR方法是4(计数方法1),DOG ON后的位移量是100mm.
也就是说,当dog on后伺服马达要移动100mm,然后DOG信号OFF.这样才能正确回原点
导致不能正常回原点的原因就是伺服马达移动了100MM后,DOG信号依然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