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程序上载电脑后,打开是空白?

楼主(2009-09-05):
软件是CX-Programmer3。0,单位正版的,自制电缆,连接plc正常,保存后再打开空白。
单位和我用一个软件的说他正常。
网上下载的omron样例也打不开,哪位帮帮啊?谢谢!

网友A:
为何不向单位和你用一个软件的请教呢?
有没有点击软件左侧目录树中的“程序”呢?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
要双击“段1”,新手,呵呵。

网友B(2009-10-12):
程序有UM保护吧?下载的时候有什么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