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会组态王的请进!

楼主(2009-09-05):
我用的西门子的程序做的内存地址是DB31.DBD12,类型是浮点的。用组态王记录并显示数据,应该在组态王的变量表里怎么设置类型?如果要让数据在显示的表格里只显示一位小数点又该怎么设置呢?急盼解决办法!!
我做的数据在表格里显示1.0e+9郁闷死了!!

网友A:
先在plc中将这个数据放到一个相应的变量中,然后在组态中设置这个变量对应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还有其他答案吗?

网友B:
组态王表格属性里面设置成数据显示小数点为一位, 你这样是不是设置成科学计数法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