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问题?(三菱FX2N)

楼主(2009-09-05):
请问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D8040 ON的最小号什么意思?D10从哪里取值?谢谢!!!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

楼主:
不好意思,上传的时候我明明看到有图的,再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C:
M8046为STL状态动作指示
也就是说你的程序应该是状态编程法编写的,在任何个状态步动作时,Y001接通,并且将D8040(第一个活动的STL状态)传送到D10中

网友D:
当M8046闭合时,Y1点闭合,并将D8040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至D10寄存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