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PLC与数据线热插拔

楼主(2009-09-05):
单位上有个FX1S的PLC用在反渗透装置上,我现在想用本本读出里面的梯形图,但是有同学告诉我不要热插拔?这下心里没有底了,我的数据线是带USB接口的,要是不能带电插拔,不是太麻烦了吗?每次和PLC连接都要给PLC断电上电,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以人为本,简单方便”的现代工业化原则,劳驾那位大虾能出手拉兄弟一把,解决这个小问题!

网友A:
一般都要求断电插拔。不过我都是热插拔的
还好至今没出问题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因为反渗透装置的PLC在投运中,也没有备件,所以,我需要的是万全之策。其实我原本也是打算热插拔的,但是听到同学的建议,就犹豫了!还是要感谢1楼的朋友!

网友B:
热插拔N次中~!没事地~!

网友C:
USB的应该问题不大(有电位转换),先把PLC那头插上,再插USB这头!

网友D:
楼上的正解。不论是何种编程线,只要不是电脑和PLC同时开机的时候热插拔,是不会有问题的。
其实我都是带电热插拔的,目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E:
一般都是热插拔 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F: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闯红灯也不是人人被撞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闯红灯也不是人人被撞死的~”。

网友H:
其实具体的来说USB热插拔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串口的那就不行了,最好把软件关了再拔出来。

网友I:
我一直是热插拔的,应该没事的。

网友J:
热插拔一定要注意地线连接可靠,数据线屏蔽层没有断开。

网友K:
我从来都是热插拔的,不管是以前的串行口,还是现在的USB转的串行口。不能热插拔还玩个屁啊

网友L:
很正常的 假如PLC上带RS232BD的话就要注意了

网友M:
热插拔没问题,就是串口我也经常热插拔,至今没出过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闯红灯也不是人人被撞死的~”。
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

网友O:
断电也不是很麻烦啊!断电了安全点,就像电脑U盘在通讯中拔插容易损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