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05):
我公司一台载货电梯正常运行两年了,昨天出现问题,运行的时候没问题,每当到层停车的时候总配电的脉冲式漏电保护器就跳闸,脉冲式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是50mA,动作时间是0.2S,问他们工程师说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说换个的别的漏电保护器试试,各位有什么高招请赐教

网友A:
电源侧加装电抗器试试,一般逆变电源都有这问题。

网友B:
因为以前是正常的,现在出问题了,可能是漏电保护器的毛病,也可能是变频器的毛病,先换漏电保护器试一下。

网友C:
变频器上我们不装漏电保护器的,仅供参考

网友D:
加个过压保护模块就好了

网友E:
西门子变频器MM440说明书上说了。一定不要通过接地泄露断路器ELCB与电源连接!参考下

网友F:
变频器有点问题.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G:
正常情况下,使用变频器时不用漏电开关。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每一周波就有四次高频,能让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

网友I:
总配电的脉冲式漏电保护器?检查门机电机(路)是不是坏了或与之相关的。如果就这一只漏电断路器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还在查找中,另外想问下你们厂里漏电保护用总保护了吗?就是总配电盘那里,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