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这个程序以达到想要的效果吗?

楼主(2009-09-05):
大家来看这个程序以达到想要的效果吗?这是天天自动化培训教材。

网友A:
这个程序这样肯定不行.如果不用移位命令,将这个程序X1改为上脉冲和步序改动一下也是可以实现动作要求的.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我只想说一点,两个程序都是一样的效果,按下X0,Y0,Y1,Y2,全部都会接通然后又全部断开,再全部接通,然后全部断开,如此重复……
如果你操作的速度比PLC扫描的速度更快的话,估计可以实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加个上升沿

楼主:
2楼的朋友,就是加上升沿也是不可以实现的,我是想说天天自动化怎么拿这样的程序来误人子弟。真晕,

网友D:
2楼的程序我看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你如果觉得可以实现你可以去仿真试试就知道了,就是一直全部接通全部断开这样重复,根本达不到程序所说的效果,

网友E:
2楼的程序是可行的,经过实际实验

网友F:
2楼的程序是可行的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G:
看看这个
这个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凑个热闹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大家好:2楼的梯形图能实现一楼的功能,如果把2楼的梯形图改变排列后同样产生不同的结果,附上截图请高手指点。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2楼的程序实现不了1楼所要描述的功能!!!不信,你们可以防真试试看看啊!

网友J:
    由于PLC的的扫描周期是MS级的...而我们的操作会在扫描周期以上..因此根本是不能看到上面的现象的.因此上面的程序是不能实现控制的要求的.试一下用触点比较的指令来做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二楼程序有问题,无法实现。第一次按X1,Y0有输出,第二次按X1,Y1输出,第三次按X1时Y2的输出实际是毫秒级无法觉察,同时当Y2一有输出就会使Y0.Y1.Y2同时复位,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我怎么看也感觉二楼的可以实现啊。。。。当然,没实际试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二楼的可以实现的 程序顺序不能错 因为涉及到一个扫描周期问题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一楼的要求可以用传统电路只用中间继电器实现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引用 网友G:
    2楼的程序实现不了1楼所要描述的功能!!!不信,你们可以防真试试看看啊!

    可以直接写到PLC里试试,有时仿真会跟实物有差别。因为仿真时固定为200MS扫描时间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由于PLC的的扫描周期是MS级的...而我们的操作会在扫描周期以上..因此根本是不能看到上面的现象的.因此上面的程序是不能实现控制的要求的.试一下用触点比较的指令来做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

    正因为是MS级的,所以要用上升沿指令。
    按下按钮,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如果按钮一直按着,下一个扫描周期会忽略这个按钮的接通状态。除非断开一次,重新接通。
    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大家可以写几行程序,写到PLC实际试一下,就会看到效果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同意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F:
    回复所有对2楼程序有疑问的朋友
    实物和仿真都能通过。由于PLC工作的特殊性,告诉我们不同位置的相同程序,会得到不同的效果。这跟继电接触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M:
    2楼的程序本人仿真了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步序要正确,否则...............................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N:
    我觉得这个程序没什么实际意义,用处不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