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使用純軟體的方式來模擬PLC的動作

環境: VB+GPPW+PLC调试模擬器. ^_^

使用方法:
1 先開啟 GPPW
2 載入PLC程式
3 运行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即模拟运行
4启动VB对程序编译
5 运行VB控制PLC程序
動作:
可对X输入点进行按制,监控输入输出状态、D数值输入、输出显示。
目的:
方便同志们学习VB、三菱PLC的学习和程序测试。

附件: PLC调试模擬器.rar (128 K) 下载次数:1201

网友A:
什么东东?

网友B:
可惜没有源码

网友C:
怎么用啊???

楼主:
使用純軟體的方式來模擬PLC的動作

環境: GPPW+PLC调试模擬器. ^_^

使用方法:
1 先開啟 GPPW
2 載入PLC程式
3 运行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即模拟运行
4 运行PLC调试模擬器
動作:
可对X输入点进行按制,监控输入输出状态、D数值输入、输出显示。
目的:
方便同志们学习三菱PLC的学习和程序测试。

网友C:
为什么不行啊??没有反应喔

网友C:
我的版本是GPPW8
下面是我仿真的图,请指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PLC型號不對,與模擬器不符。
模擬器要修改。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怎么改啊

网友D:
改PLC CPU的代碼,底下是FX系列的。

''' FXCPU
Global Const CPU_FX0CPU = &H201                                         ' FX0/FX0S
Global Const CPU_FX0NCPU = &H202                                        ' FX0N
Global Const CPU_FX1CPU = &H203                                         ' FX1
Global Const CPU_FX2CPU = &H204                                         ' FX2/FX2C
Global Const CPU_FX2NCPU = &H205                                        ' FX2N/FX2NC
Global Const CPU_FX1SCPU = &H206                                        ' FX1S
Global Const CPU_FX1NCPU = &H207                                        ' FX1N
Global Const CPU_FX3UCCPU = &H208                                       ' FX3U/FX3UC
Global Const CPU_FX3GCPU = &H209                                        ' FX3GCPU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8楼你好,试一下把PLC型号改为FX2n运行。

网友F:
感谢楼主的馈赠,试用下先!

网友C:
回复LZ,我把PLC型号改为FX2n运行还是不行。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把模拟器解压到桌面可以打开,不过解压到其他地方,例如D盘目录下的文件夹,打开是提示缺少某个模块。

楼主:
到这儿下载这个文件,把里面的那个DLL文件和模拟器放在一起试一下。在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876.html

网友C:
还是不行啊,一样提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楼主:
装这个软件试下MX-Component

楼主:
每个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不断的更新中。

网友G(2009-11-24):
朋友 在那有这个软件试MX-Component  谢谢

楼主:
论坛有,你搜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