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RS232模块通讯测试怎么不成功啊?

楼主(2009-09-06):
接线SD---RD
RD---SD
SG----SG
接线有没什么问题?
在MELSOFT--->传输设置里面
PC I/F COM1
9.6KBPS
C24 QJ71C24
站号:0
奇偶:奇
然后点通讯测试连接不上,是哪边的问题?我是将串行口模块QJ71C24-R2与电脑后面的RS232接口相连的!!

网友A:
快说呀?有谁会呀

网友B:
请查看GX Developer操作手册附录第45页的接线图。
下载积分:+1(mickeygy) 感谢!
下载积分:+1(hlj200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接线找到了,感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