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2N-16mr怎么接电源线

楼主(2009-09-06):
请教一下大家,想直接从电脑输程序到PLC,Fx2n-16mr只接电源线,
L接---10A保险--220+,N--220V--,可以吗,
因为没接过,所以不不 敢下手,
请指教,有实物接线的照片最好!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你的保险也可以不用。要用就换个小点的2A

网友B:
没问题,还要连接传送数线再设备好通讯就可以下载了,保险2-3A足以。

网友C:
10A你小心把PLC搞烧了,2~3A就够了连接通信电缆,再连接电源线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D:
从电脑输程序到PLC,接电源线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E:
不用接保险就可以

楼主:
再次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F:
10A的你真的想得出来哦!你怎么用35线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