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中时钟设置

楼主(2009-09-06):
请问
s7-300,400中如何设置其内部的秒脉冲及分钟脉冲?
s7-300之CPU314及CPU315的。

网友A:
参考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42.html

网友B:
1:打开STEP7在硬件组态中选择CPU。
2:在cycle/clock memory按中选择(打勾)。
3:如果写入100(自选择),那M100.0&M100.7将作为秒脉冲,从0.01&2秒。
4:原则;高位低字(低位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