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给俺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06):
呵呵。。。本人很菜!麻烦大哥给解释一下!

楼主:
知道是触点比较指令!k1m924是M924 M925 M926 M927.书上说的是数值比较容易看懂!可是这是继电器怎么得出来数值呀?

网友A:
K0=0000
K1=0001
K2=0010
K3=0011
K4=0100
K5=0101
K6=0110
K7=0111
假如 :M294=OFF,M295=ON,M296=OFF,M297=OFF
那么 K1M294=0100
如果还看不懂,请去找一些数的进制转换方面的书。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大哥!

楼主:
我刚才在GX上模拟了一下!好像是应该是
M927=OFF M926=ON M925=OFF M924=OFF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4楼的看法对!
FX型PLC中,只处理开关信息的软元件,称为位元件,例如辅助继电器M等;它们的实质,是PLC存储单元的位,所以为位组合成字提供了条件。
其具体的做法是:以位数Kn和起始的软元件号的组合,来表示一个“组合字”;由位元件组合成字元件时,位元件以连续的4位作为一个单位。
——摘自《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P35。
K1M924表示:4个位元件M927 M926 M925 M924组成一个4位的字,由于每个位元件可取0和1两个值,故K1M924可以表示一个4位二进制数。

网友C:
五楼说的对

网友D:
说得没错

网友E:
m924 m925 m926 m927
off off off off 的时候K1M924=K0
ON OFF OFF OFF K1M924=K1
OFF ON OFF OFF K1M924=K2
ON ON OFF OFF K1M924=K3
OFF OFF ON OFF K1M924=K4
ON OFF ON OFF K1M924=K
.... ...... .... ..... ...............
KnM是字软元件不是位软元件所以就是一个四位的二进制数

网友F:
K1=4bit (m924~M927) K2=8bit

网友G:
意思是楼上大家说的这个意思,回楼主问题,前面的M9XX是通过其它程序计算或者运算得来的.需要看有关M9XX内容,才可以理解.一般适合步进程序之类.

网友H:
赞成8楼的,顶

网友I:
组点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