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工控师傅们,我不清楚这个函数怎么用.复杂.上张帮助上面的图吧.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怎么这么小,看来要点下图片才能看的清楚了.我用过翻译软件,还是没解释的清楚.那位帅哥指点一下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该章节包括以下主题的信息:
Logoff
AdjustContrast
ActivateScreen
ActivateScreenByNumber
ActivateFirstChildScreen
ActivateLeftScreen
ActivateCleanScreen
ActivateRightScreen
ActivateRootScreen
ActivateParentScreen
ActivatePreviousScreen
UpdateTag
Logon
ArchiveLogFile
LogTag
EditAlarm
ScreenObjectCursorDown
ScreenObjectCursorUp
ScreenObjectPageDown
ScreenObjectPageUp
Encode
DirectKey
DirectKeyScreenNumber
PrintScreen
PrintReport
NotifyUserAction
IncreaseFocusedValue
IncreaseValue
ExportDataRecords
ExportImportUserAdministration
GoToHome
GoToEnd
HTMLBrowserStop
HTMLBrowserRefresh
HTMLBrowserForward
HTMLBrowserBack
InvertBit
InvertBitInTag
ImportDataRecords
InverseLinearScaling
CalibrateTouchScreen
CopyLog
TrendViewScrollForward
TrendViewScrollBack
TrendViewExtend
TrendViewCompress
TrendViewRulerForward
TrendViewRulerBackward
TrendViewSetRulerMode
TrendViewStartStop
TrendViewBackToBeginning
LoadDataRecord
GetUserName
GetDataRecordFromPLC
GetDataRecordName
GetDataRecordTagsFromPLC
GetGroupNumber
GetPassword
LinearScaling
ClearLog
DeleteDataRecord
DeleteDataRecordMemory
ClearAlarmBuffer
ClearAlarmBufferProtoolLegacy
AlarmViewEditAlarm
AlarmViewAcknowledgeAlarm
AlarmViewShowOperatorNotes
OpenAllLogs
OpenScreenKeyboard
OpenCommandPrompt
OpenInternetExplorer
OpenControlPanel
OpenTaskManager
AcknowledgeAlarm
RecipeViewNewDataRecord
RecipeViewGetDataRecordFromPLC
RecipeViewDeleteDataRecord
RecipeViewMenu
RecipeViewOpen
RecipeViewSetDataRecordToPLC
RecipeViewSaveDataRecord
RecipeViewSaveAsDataRecord
RecipeViewSynchronizeDataRecordWithTags
RecipeViewRenameDataRecord
RecipeViewShowOperatorNotes
RecipeViewBack
ResetBit
ResetBitInTag
ButtonPress
ButtonRelease
ShiftAndMask
CloseAllLogs
SetDataRecordToPLC
SetDataRecordTagsToPLC
SendEMail
PageDown
PageUp
SetAcousticSignal
SetDisplayMode
SetDeviceMode
SetBit
SetBitInTag
SetBitWhileKeyPressed
SetScreenKeyboardMode
SetAlarmReportMode
SetRecipeTags
SetLanguage
SetConnectionMode
SetWebAccess
SetValue
BackupRAMFileSystem
SimulateSystemKey
SimulateTag
SmartClientViewRefresh
SmartClientViewReadOnlyOff
SmartClientViewReadOnlyOn
SmartClientViewDisconnect
SmartClientViewConnect
SmartClientViewLeave
SaveDataRecord
StartLogging
StartSequenceLog
StartProgram
StatusForceGetValues
StatusForceSetValues
ControlSmartServer
ControlWebServer
StopLogging
StopRuntime
LookupText
ResetTagToHandWheel
SetTagToHandWheel
TraceUserChange
DecreaseFocusedValue
DecreaseValue
ChangeConnection
ShowLogonDialog
ShowOperatorNotes
ShowAlarmWindow
ShowSoftwareVersion
ShowSystemAlarm
http://www.brsbox.com/

网友A:
不是要说这所有的函数吧?解释下来可以出本说明书了。
InvertBit的意思是取反,例如对于M0这个点,当它是On的时候用InvertBit则其状态变为Off,当它是Off的时候则变成On,点击一次变化一次。相当于三菱的ALTP。
  • 下载积分:+10(犹耘) 论坛里有你算了有福星了 ..

网友B(2010-08-08):
    西门子,我操全垃圾

网友C:
    版主,你又在考我们啦!
    嘿嘿,我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