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CX-Simulator1.8 与CX-Prongrammer7.2 模拟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9-09-06):
我的CX-Simulator1.8 与CX-Prongrammer7.2 进行在线模拟的时候老是出现错误,具体报错见图片
!
按照网上的解决办法弄了好久也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CPU型号都已经设置好了,应该没有问题!
有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看不清楚 的麻烦先下载到电脑上 这样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A:
在写好程序之后直接点它:

楼主:
是啊 还是不行 老是提示相同的错误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CX-Simulator1.8 与CX-Prongrammer7.2 老兄。可以把你的这两个软件共享一下吗?谢谢了。邮箱
lchao-1576@163.com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重新按装CX-Simulator1.9版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