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FX3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06):
FX3U和FX3G有什么区别.请教

网友A:
3U可以控制三个电机
3G可以控制八个电机

网友B:
一楼的乱说

网友C:
我用了3G的 ,3G可以禁止上载和下载程序

网友D:
密码长度8bit和16bit

网友E:
这么神奇啊.!

网友F:
FX2N和FX1N有什么区别?

网友G:
看看说明书嘛。。。。。。。

网友H(2011-06-25):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网友I:
都是差不多的,真是扫描速度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