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请问各位,在编程软件step7里怎么打开西门子的例子程序,我在站里下了西门子的例子放在桌面上,在step7里点打开文件,在桌面里都没有啊,本人是新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程序正确的话,启动软件,按照以下步骤打开。

网友B:
还有您在站上下的例程是否进行了解压缩。

网友C:
如果按照楼上两位的说明,您还不能打开程序的话,我想您需要把操作过程再详细说明一下,必要时截图上来~

网友D:
若已经安装了编程软件,为什么不直接点击桌面上的你想打开的程序文件呢?

网友B:
这位兄弟:
您要玩西门子那得按西门子的做法来做,必须打开编程软件。在软件中找用户程序。不象其它如三菱可以直接点击图标打开用户程序。

楼主:
已经打开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