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 触摸屏程序

楼主(2009-09-07):
求助PROFACE 触摸屏程序 谢谢!

网友A:
就解释一下面对的问题啊。。。

网友B:
什么样的程序啊,

楼主:
随意什么程序都可以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随意什么程序都可以 参考学习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722.html
下载积分:+3(zcm2009)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