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各位大虾,我想请问下以下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用的是三菱FX系列PLC,谢谢!~

网友A:
二进制转换成BCD码
源元件中的二进制码转换成BCD码送到目标元件中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BCD Source Destination  : 把S指定软元件的BIN数( 0 to 9999 )转换为BCD码,结果存到D指定的软元件。

    将 D103 中的数,转化为BCD,存到S100--S107中。S107高位,S100低位。

    -------------不对之处,请指正。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支持1,2楼。
    indirsty

网友E:
    同意2楼的

网友F:
    看看这个指令说明就清楚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把D103的数据2#,转换成BCD输出到S100-S107显示出来

    楼上回答的很详细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把D103 中的数,转化为BCD,存到S100--S107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