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的调用

楼主(2009-09-07):
请问高手,以下程序为何无输出;
LDI X0
CALLP P0
FEND
P0
LD X1
OUT Y1
END

楼主:
no body answer me!!!!

楼主:
在线等待,请帮我更正,谢谢!

楼主:
说明书上怎么看不懂呢,我的问题还是书的问题?

网友A:
用返回指令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返回指令后面
能否具体点,你说的返回指令是不是FRET,我已经加了啊,

网友B:
在OUT 跟END之间加个SRET,这是子程序返回
还有在试子程序是否工作得在X0接通的瞬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按下X1,Y1才会接通!
你可以先把X1接通再按X0试

网友C:
子程序后面应该用子程序返回子令SRET

网友D:
CALLP是脉冲型的! 改成CALL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