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两台60W 380V的3相电机,受同一台变频器控制,自动时需要两台电机同步运行,为了可以调整位置,在手动时需要可以单独控制。
用图示的办法在两个电机前分别接一个常闭型3相继电器(3相交流接触器、3相固态继电器),自动模式继电器不动作,手动时当要控制M1时同时让继电器2也动作,从而切断M2的线路。有几个问题:1.这种用法是否对变频器有影响
2.继电器选用哪种较合适,交流接触器还是普通固态继电器,还是专用于电机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当接触器切换时序不注意时,将导致变频器损坏。

变频器上应该有参数可以设定第二台电机,同时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来进行电机的切换,富士变频器可以参照其手册说明(其第二套电机参数为A参数,通过E20~E24参数设置输出端子功能。)

即使变频器提供相关功能,仍然要依照变频器停止或者输出OFF时进行接触器动作,否则严重时可能炸毁变频器。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接触器切换时序不注意时,将导致变频器损坏。

变频器上应该有参数可以设定第二台电机,同时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来进行电机的切换,富士变频器可以参照其手册说明(其第二套电机参数为A参数,通过E20~E24参数设置输出端子功能。)

即使变频器提供相关功能,仍然要依照变频器停止或者输出OFF时进行接触器动作,否则严重时可能炸毁变频器。

谢谢CVLSAM的解答。
接触器是3相的(1个控制线圈控制3个触点),理论是讲是同时切断的,另外手动寸动是通过触摸屏,再经过PLC控制的,因此程序上我会考虑先让接触器切断,延时后在让变频器正反转运行,也就是接触器动作的整个过程是在变频器是通电的停止状态下进行的,那是不是变频器只要是没有运行(通电状态),接触器动作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