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怎么与三菱变频器连接

楼主(2009-09-07):
P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时 PC端是用RS232转RS485 但RS485是两线的
不知道怎么与三菱变频器RS485连接

网友A:
将RDA与SDA短接,将RDB与SDB短接,这样就4线制转换为2线制了。
Good Luck
下载积分:+2(sjm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DA与SDA短接,将RDB与SDB短接,这样就4线制转换为2线制了。
Good Luck
好象不行,我怎么连不上,接受不到数据

网友B:
电脑城很多RS232然后可以转422的
问题是,你如何去写?
用变频器软件写参数还是编程语言?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C:
看架势是用的变频器的软件,不行就买个FX-485PC-IF,这个出来是4线制!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D:
怎样控制呀,要用那种软件

网友E:
看通讯协议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建立PC与变频器通信做什么用?三菱变频器的操作手册里有通信协议,如果只是简单通信的话,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个人见解)

网友G:
用PLC就可以
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