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地线线径

楼主(2009-09-07):
要配电系统中,如何选取地线的线径,比如A B C相线径是10㎜2,那么地线选多大才合理,谢

网友A:
全部是电动机,可以不要N线,有PE线即可。N线提供一个不平衡电流的回路,由于电流小,当然截面可以取1/2或1/3相线截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http://www.brsbox.com/

网友B:
配电系统中,地线(PE)和零线(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零线而言,在三相平衡状态下,矢量和为零,零线中电流为零,当然实际工作中三相平衡状态很罕见,此时零线中就有电流流过,所以一般零线截面取相线的一半左右就够了,特殊情况下也有取和相线截面相同的。对于地线而言则主要考虑配电系统短路电流及接地可靠性来选取截面,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最后还要说明的是零线、地线都有最小截面的要求。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根据JGJ/T 16-199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当相线截面≤16mm2,PE(接地)线与相线等径。
当相线截面>16mm2,且≤35mm2,PE(接地)线最小截面为16mm2。
当相线截面>35mm2,PE(接地)线最小截面为相线截面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