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所有PLC的输入回路都需外接电源吗?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9-07):
以前用三菱,今天是第一 次用 松下PLC, FP-X系列。它的输入回路需外接电源。在编程时初次感觉有点不太习惯。不过俩者之间各有优点。怎么资料上找不到FP-X的型号?松下所有PLC的输入回路都需外接电源吗?

网友A:
不管三菱,松下的硬件手册,软件手册上面都有讲这个输入回路的电路原理图。楼主可以参考后发表

网友B:
我用过的松下FP0,FP2SH的,FP1的三种型号的都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C:
这里有FP-X的资料:
http://panasonic-denko.co.jp/ac/c/fasys/plc/plc/fp-x/index.jsp

网友D:
可能这位兄弟三菱的plc用多了 三菱的输入端的公共端一般都是与内部相连的 也就是说三菱PLC只能接受NPN信号;松下输入公共端可以接正也可接负 就是NPNPNP信号均可接 看你的需要 但要注意要是晶体管输出的 输出端电源是不能接反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ddddddddddddddddd
松下所有PLC的输入回路都需外接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