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求教

楼主(2009-09-07):
用 FX-GPWIN-C编程STL在梯形图左边,怎么用GX-Developer 的时候STL会跑到右边,而且做程序检查的时候会报双线圈错误,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上传的图太大了,不好看到!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这是GX-Developer的特色,属于正常情况。可以仿真来检查程序对错。

网友B:
奇怪,为什么我的不会,难道是版本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C:
将双线圈检查的打钩选项关闭,就不会有双线圈的错误提示了。

网友D:
请问3楼的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E:
双线圈输出有时是正常的!当我们再不同程序步骤之间用到同一个例如线圈时!检察时会出现双线圈输出!这是正常的!因为PLC检察时是检察整个程序不仅仅一部分的!
但是,要是在同一个程序步骤里有双线圈输出就是错误了!
我相信每个用sfc的可能都出现过这个问题!编完程序后要养成自检的习惯!这样可以减少许多!
打字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