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稳压

楼主(2009-09-07):
DC30V左右波动的电压,用什么方法(不加开关电源)可以稳定在DC24V?

网友A:
小功率的话就用7824,大功率就在加几个三极管

网友B:
DC30V怎么来的啊?交流变压器通过整流模块出来的吗?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话就用7824,大功率就在加几个三极管
这位朋友说的对,1A以下的负载加一个7824就可以,负载大一点的话就加一个78H24,它的最大工作电流为5A,一定要记住加散热片呀。

网友D:
查找电压来源呀,怎么会波动呢。

网友E:
用大功率的7824五个并联使用,在前面加一个电阻

网友F:
交流出来30V,加一个整流桥就到24V了
我公司数控设备的液压卡盘和尾座学是这样子的(YV是直流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