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循环右移程序不理解

楼主(2009-09-07):
RORP DO K4 如d0等29477二进制为0111 0011 0010 0101 LD M0 RORP D0 K3 为什么右移之后是d0 等20892 1010 1110 0110 0100
高手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循环移位,你可以将这16个位,想象成一个圆,就好理解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LD M0
RORP D0 K3
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吧!
M0每接通一次,RORP指令就将D0的值从左侧右回转3位,自然101就右回转到前面最高位去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多看看手册,帮助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