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刚接触三菱的模拟模块,不是很明白,望大家指点一下
程序简介:PLC模拟输入模块选为FX-4AD,我选用CH1通道,设定输入量程为-10~+10V模拟量输入,现在来测量一台设备的温度,设备上的温度传感器为-100℃~100℃的量程,输出信号为-10~+10V,要求是当温度到达50度时,Y0信号输出。
1. 大家看我的这段程序有问题吗?这样写可以吗?不对的话,我该怎么修改呢?
2. 模拟模块FX-4AD的ID号是2010,那么FX-2AD的ID号是多少呢?定位模块的ID号呢?我在FX的编程手册上怎么没查到呢?
3. 三菱FX的模拟模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高速计数模块的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为什么FX的编程手册里没有这些模块的使用和介绍呢?
4. 大家有关于我这样描述的模拟程序案例吗?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邮箱:lzhosky@qq.com

网友A:
论坛这有好多的,你找找有没有你所需要的。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56.html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没有的,特殊功能模块附带的说明书有,或者特殊功能模块手册才有地址代码。如果要热电偶测量温度的,需要用FORM ----TO组合指令,设定热电偶类形,是K值还是J值类形。最后用专用的温度现时值地址进行数值比较,可以控制温度。

我手头上没用代码表,只能用以上文字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