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300中M存储区是否断电保存啊?

楼主(2009-09-08):
想请教各位了。

网友A:
由你自己设定断电保存和断电不保存。默认的情况下MB15--MB0 都是断电保存的 。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如何设置这个呢?
"300中M存储区是否断电保存啊?"
谢谢.

楼主:
谢谢一楼的提醒。在cpu的属性中可以设定,刚刚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