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凸轮定位器H8PS面板按钮无法使用

楼主(2009-09-08):
我公司正在使用的H8PS出现面板按钮无法使用的现象(但模式变更得开关可以使用),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拔下左上角第一个模式开关和第二个示教开关看看.

楼主:
谢谢!还是不行!所用的按键都失灵,包括3步骤键!

网友B:
拆下来看看啊不行就换新的。对了你们是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B:
是不是显示E24啊

楼主:
我们是一种压机上使用,没有显示E24,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但无法使用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