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欧姆龙的TCMP(表比较指令)怎样先把表的内容写进去了?是不是在程序中一定要用到表里的通道,有内容写进这些通道才算行了?能力有限,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A:
MOV指令會用嗎?

請使用傳送指令將你的數據寫入一個16個字的連續空間去,這個過程叫做填表。
MOV指令时写入的是一个数据到16个字的连续空间  那这16个字的连续空间的内容就一样了 ,我想先写表内容,再用表比较指令 ,如果是一样的话 怎么比较了, 还是不太明白,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A:
楼主的确能力有限,MOV 数据1   D100
                                    MOV 数据2   D101
                                    MOV数据3   D102
                                ……
                  MOV数据16 D115
那么TCMP的Source就是你需要比较的数据,Table就是D100。

执行Tcmp指令后,你的Source就去和表中的数据一个一个比较,如果相同,那么就置位R结果字的相应为,比如上述,Soure与D100,D102数据相同,那么R的第0位,第2位被置1.

你需要加强你对于基本指令的理解。

Best Regards。
谢谢啊 师傅 以后有什么问题能不能直接请教你啊 我能加你为好有吗? 我QQ728248921 能告诉我你的QQ吗?

网友A:
论坛发贴就可以了,何必去用邪恶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