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欧姆龙编码器的信号能进行1000m的可靠传输吗?

楼主(2009-09-08):
由于电机固连到机械设备上,而驱动器(交流伺服放大器)安放在控制柜中,二者之间通常有几米~10多米距离一般的交流伺服单元限制电缆长度在20米以内,这主要是与电机相连的位置检测元件是光学编码器(Encoder),它的信号经长距离传输不是很可靠造成的。
对于欧姆龙编码器也是这样吗?它的信号能进行达到1000m的可靠传输吗,如E6B2-CWZ6C?若不能它最长能进行多长距离的传输?

网友A(2010-06-12):
互补的那种编码器可以的,也就是有A+,A-,B+,B-,Z+,Z-的那种编码器
欧姆龙编码器的信号能进行1000m的可靠传输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