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长距离控制问题?

楼主(2009-09-08):
我想实现驱动器长距离控制电机(如1000m的距离),怎么实现?
选用什么电机合适,步进电机,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因为电机固连到机械设备上,而驱动器安放在控制柜中,二者之间通常有几米~10多米距离。一般的限制电缆长度在20米以内,这主要是与电机相连的位置检测元件是光学编码器(Encoder),它的信号经长距离传输不是很可靠造成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将驱动器和电机一起安装于机械设备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你是要控制什么东西嘛,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除非是潜水,我想总有个地方装驱动器吧

网友C:
和电动机装在一起

楼主:
因为电机必须装在塔顶,若控制器也装在塔顶,这样维修不方便。
现在想控制器装在机房里,去控制塔顶的电机,请问高手如何进行电机的长距离控制?以及电机的选型问题?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型线,即线排,就想行车那样,其控制线在上面滑动,故障又小。

楼主:
6楼您好,能否说得再清楚点,什么线排,怎么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