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S输出没反应

楼主(2009-09-08):
我有一台三菱FX0S的,给输入信号输出没反应。是坏了吗。FX0S的输入没有com.只有s/s 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我接错了。
输入输出端子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A:
s/s接了没?
S/S端接PLC自身带的0V端,所有输入部分的公共点接24V+

楼主:
应该是S/S端接PLC自身带的24V端,所有输入部分的公共点接0

网友B:
我也有一台FX0S哦,不过我的是接220V的

网友C:
S/S端接PLC自身带的24V端,所有输入为NPN 型 ,S/S端接PLC自身带的0V端,所有输入为PN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