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附件为一个彩灯闪烁的程序,本想在启动后,每隔1秒就会有一个灯亮起,但是试了很久也没有结果

彩灯共有32个
CPU :CPU314的

仿真时,彩灯没有输出.
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问题出在哪儿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子,这个程式错在哪里.
谢谢.
程序

楼主:
请看这个程序错在哪儿

附件为一个彩灯闪烁的程序,本想在启动后,每隔1秒就会有一个灯亮起,但是试了很久也没有结果

彩灯共有32个
CPU :CPU314的

仿真时,彩灯没有输出.
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问题出在哪儿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子,这个程式错在哪里.
谢谢.
上面一个图传错了,重新传一个.
程序

是这个,请问错在哪儿

网友A:
引用楼主qinjisen于2009-09-08 19:42发表的 请看这个程序错在哪儿 :
附件为一个彩灯闪烁的程序,本想在启动后,每隔1秒就会有一个灯亮起,但是试了很久也没有结果

彩灯共有32个
CPU :CPU314的

MD84-->MD80

网友B:
2楼很有道理,西门子的PLC不太懂,但这里的移位指令确实应该IN和OUT都是同一个操作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D84-->MD80

在此基础上将网络1的M80.0改为M83.0 。彩灯的输出点用MD80中的位对应控制。

网友D:
移位指令输入和输出应该是相同操作数

网友E:
step7 按F1

网友F:
原程序输出是有一个灯泡闪一下,为一个扫描周期.将md80改为md84.m80.0改为m84.0,灯泡就会连续亮起来

网友G:
按7楼说的,也只是闪到m84.7就完了,以后的就不在显示了。

网友H:
MD80的左移位是由m83.7->m83.6-> m83.5...->m83.0-> m82.7->m82.6->... m80.0
所以
1.把m80.0改為m83.7
2.,(用第一個程式)把m80.1改為m83.6
3.把MD84.0改為MD80.0

网友I(2009-10-09):
9楼的正解

网友J:
要在数据块里在MD80里赋值,另外M84.1 M84.2 M84.3 M84.4这只是触点,怎么看不到它的驱动梯形图呢?

网友J:
如果是200这道题是小儿科,这是300吧,你的程序里不应该用绝对输出地址,M84.0-----M84.3
是继电器触电吧。这与循环移位挨不上边,还差一步转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