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LD M513
ANI T50
MPS
AND T33
OUT  Y14
MPP
这个指令画梯形图后半部分显示不出来 ?

网友A:
MPP后面应该还有指令啊~
随便加一条试试!

网友B:
指令不完全呀。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缺指令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缺指令
    把指令写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有软件为啥不自已转换下?指令不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先输入
    LD M513
    ANI T50
    MPS
    AND T33
    OUT  Y14
    再转换成梯形图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2009-10-12):
    这该是3个指令一起用的

网友H:
    进栈指令MPS、读栈指令MRD、出栈指令MPP;MPS、MRD、MPP这是一组堆栈指令。如下图使用的二种堆栈形式;在堆栈形式下MPS应与MPP成对出现使用。如在第一堆栈形式下,则采用MPS、MPP指令。若在MPS、MPP指令中间还有支路出现,则增加MRD指令,如下图的第二堆栈所示。应知道MPS、MPP成对出现的次数应少于11次,而MRD的指令则可重复使用,但不得超过24次。要知道这一组指令,同样并无梯形图与数据的显示。可以这样认为;MPS是堆栈的起始点,它起到承上启下的联接点作用,而支路的MRD、MPP则与之依次联接而已。
    ネ申㊣言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