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机子装了WINCC7.0SP1,打不开WINCCEXPLORER?

楼主(2009-09-08):
为什么我的机子装了WINCC7.0SP1,打不开WINCCEXPLORER?总提示“WINCCEXPLORER.EXE”应用程序出错。[

网友A:
你的Wincc的软件大小是多少?这个软件在5G以上。
如果你的软件达不到这个容量,应该是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喜欢尝鲜的吧,用新版本的软件,这个软件很大啊。而且中文版的还要硬件授权。。。

楼主:
解压了以后5.6G吧,软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5):
为什么wincc与s7300通讯时断时续?但是把驱动下的变量都删掉就正常?应该是某组变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