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程序调用的(急)

楼主(2009-09-08):
描述:初始化
描述:调用
描述:主程序
我刚刚接触三菱PLC编的一个简单的程序 在初始化的时候M30和Y5都是置位的 但程序导入FX3UPLC后上电后零点校正正常 当零位检测后伺服电机停转脉冲停止 M30复位后启动主程序中的M1伺服电机就是不动 请问各位大哥大侠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程序那里有问题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伺服没故障X30是通的

网友A:
M8369双线圈了?
还有,手册里对PLSY的描述是脉冲输出范围是Y0,Y1;定位指令才有Y0-Y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