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供电电源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9-09-08):
请问各位前辈,在我厂的PLC供电电源中按照设计图纸是取自两相相电源380v经变压器变为220v供给plc的,PLC下面挂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还有模拟量输入模块RTD,两线制压力变送器输入模块,及送到现场执行器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现在为了省钱被工程商擅自改成了取自L1和N220V直接供给PLC,请问这两种电源供给方法有什么不一样?我总觉得这样接法玄乎,寒碜,但又说不出个明白道理来,所以请前辈们在这边指点指点,如果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及潜在的问题请尽量告知,我好叫他们及时纠正。。。谢谢!

网友A:
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能消除电网的干扰,特别是对模拟量模块的干扰,增加数据采集和控制的稳定性;减少模块损坏的可能性。
而且,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隔离变压器出线端后面的电路对于前面的电网来说,是隔离的,这样即使设备在使用中,偶尔出现单端接地的情况,也不回对设备造成什么危害。但直接用电网的电源,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有一点很明显,在进口的设备或者国内知名品牌的设备中,一般控制柜的PLC等电源用的都是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而且在供电线路上还有滤波器等减少和抑制干扰的措施。
下载积分:+3(勿忘我)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3(zjf060522)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1楼说的很对,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用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的可靠性、安全性很高。我见到很多因为供电电源故障(如零线接触不好、三相极度不平衡)烧坏 PLC、触摸屏的惨状,而用了380/220隔离变压器后PLC、触摸屏就能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记住:只能是用380/220隔离变压器,原理大家可以想一想。

楼主:
好,谢谢大家无私的帮助!谢谢

网友D:
1楼说的很对,3楼说的很对,

网友E:
主要是防干扰,这个变压器叫隔离变压器。进口的国外设备都是这样,在国内以推行这种做法,一般的大型国营企业都按此去做但南方的民企为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哪管这些大都将此变压器取消,

网友F:
我发现我们做的设备都没有变压器,电源都是一相线加零线,相线串一保险,然后再过滤波器,就接PLC了。不单是我们,我一些同学在其它单位做的清洗设备他们说也是这样接,但好像都没听说过烧坏PLC和触摸屏的!是不是因为还没那经验啊

网友G:
我们也跟LS一样做 都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H:
装一个隔离电压器可以避免很多干扰导致的问题,特别是模拟信号对干扰特别敏感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I:
说真的,我们这里的设备都是这样.
一个L,加个保险,就和一个N直接接到PLC上面了.
3楼叫我们想一下原理,能说一下吗?
复制的资料也可以.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电网三次谐波和干扰信号比较严重,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去掉三次谐波和减少干扰信号,另外维修操作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说真的,我们这里的设备都是这样.
一个L,加个保险,就和一个N直接接到PLC上面了.
3楼叫我们想一下原理,能说一下吗?
复制的资料也可以.谢谢!

假如你们的PLC和HMI的工作电源是24 V的,那基本上照你的做法是没什么问题的(一般要坏只会坏开关电源),但假如你们的PLC和HMI的工作电源是220 V的,照你的做法如果电源零线因为种种原因接触不好或者在调试过程中接错电源,这时PLC和HMI将承受220V以上的电压,后果如何?如果用了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抗干扰在此不谈,就算有故障或接错电源,初级电压只会在380 V及380 V以下,次级只会输出220 V及220V以下的电压,PLC和HMI供电的可靠性大大的提高了。

网友K:
如果你单位的供电系统是三相五线制的TN-S系统,两种供电方案区别不大,如果供电系统属于TN-C或者TN-C-S系统,工程商的这种做法,或许会影响到该设备的可靠性。另外L、N的供电方案,没法做到PLC及相关模块在空间上远离相线上干扰源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