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点太容易坏了!!!!

楼主(2009-09-08):
我所从事的公司里三菱的QY18A型模块,16个点基本上只剩下3个是好的,主要接的是电磁离合器。好像是离合器(线圈电压为DC24V,QY18A直接输出)通断太频繁了,容易产生反向电动势,造成触电粘死。
请问有没有像是电子灭弧器这样的东西能吸收断开触点时产生反向电动式达到灭弧作用,如有,请提供下型号!
谢谢!!!

网友A:
可采用外接继电器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B:
呵呵,你翻一下PLC的使用手册,上面讲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都不看呢? 告诉你吧, 你这是直流电磁离合器, 找一个开关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反并在电磁离合器的线圈上,就可以了.注意二极管的参数选择.
下载积分:+1(cghao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简单!
直流的反并联二极管加电阻,断电时可吸收浪涌。
交流自然是外并RC回路!
下载积分:+1(coha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没多少这方面的经验!!!郁闷啊,一个这么小的问题竟然.........
有没有在这方面经验多的,尽请赐教!!!

网友D:
找一个开关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反并在电磁离合器的线圈上,就可以了.注意二极管的参数选择.

网友E:
2分钱的事!

网友F:
外接小功率的继电器过渡一下,再去驱动大功率的负载,效果很好的..............

网友G:
见得最多的就是外接二极管,特别是接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阀,在线圈上可以并一个二极管.这样是一个比较实际又经济的方法.

网友H:
我做的都是外接小功率的继电器过渡一下,再去驱动大功率的负载,一般要坏也只是外接继电器触点坏.损失就比较少.换修也比较方便.

网友I:
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就解决的问题还好意思到这上面来问!!呵呵

网友J:
加中继啦。最简单直接

网友K:
反串一个二极管,可以了

网友L:
使用外接,比較不容易損壞!!!

网友M:
这个东西是设计没设计好出现问题的。q系列的东西贵呀。对于有感性负载的。是要注意。还要注意负载的功率。

网友N:
使用大功率晶体管驱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淘宝网上有。就是将Q系列板卡上的继电器撤掉将功率放大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O:
加一个隔离的微型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P:
我同意用二极管!用继电器有一个响应问题!!

网友Q:
太笨了,不懂就好好看看使用手册,说的很清楚吗

网友R:
六楼的 二极管就这么便宜吗 ? 他的离合器的功率可不低啊!
呵呵 发表拙见 请不要见笑
哈哈哈哈哈……

网友R:
怎么地也有1.5A吧 呵呵
哈哈哈哈哈……

网友S:
1.5A功率就大了吗?PLC继电器输出的容量一般都是2A,最大短时允许电流5A,关键在于频繁的动作与反向电压使触点过热而疲劳、粘连,使用反向二极管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1N4001的管子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T(2010-05-11):
中继或者是二极管都可以。

网友U:
我做的都是外接小功率的继电器过渡一下,再去驱动大功率的负载,一般要坏也只是外接继电器触点坏.损失就比较少.换修也比较方便.
我也是这样做的,PLC的Y点从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V:
一个二极管就解决的问题

网友W:
外接继电器的话要好多呀,不是成本又上去了吗,外接二极管的可以实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