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面上普通的读卡器能读siemensMMC卡的程序吗?

楼主(2009-09-09):
请问用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读卡器能读西门子MMC卡里的程序吗? 如果不行需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用*.img软件读的,然后在转换一下,在模拟上传与下载就好了。

网友B:
有这样的软件,本论坛搜索下载,但最好要用质量好点的读卡器。

网友C:
不行吧?我试过了,上传和下载恢复不了硬件组态信息,只能重新组态。谁有好方法交流一下。

网友D:
请问读西门子mmc卡的*img软件在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好像硬件信息很难恢复,期待。。。
硬件信息可以通过PLCSIM仿真,先下载,然后上载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