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各位推荐一款PLC,多谢!

楼主(2009-09-09):
监控10个温度点(k-型热电偶,继电器控制电加热器),10个热电偶输入,10个继电器输出;
2路模拟输入,1路是压力,1路是流量;
1路模拟输出,控制流量。
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合适的PLC,以及,上位机开发软件(要简单的,本人水平极其有限)。
多谢各位!

网友A:
当热电偶,热电阻这样的信号很多时,使用日系的PLC会很贵。
所以建议你使用西门子的S7-300搭载其SM331模组用于热电偶,热电阻的测量,输出可以使用SM322模组。模拟量也可以使用SM331,SM332来做。
以上。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但是使用楼上这套解决方案的话我估计价格也不菲呀!如果楼主控制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台达SS系列的小型PLC,温度模块用DVP-04TC-S,输出模块用DVP-16SP,模拟量模块用DVP-06XA-S,这个虽然档次比S7-300低很多很多,但是比S7-300有绝对的价格优势!
以上~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还有一个问题,我打算使用一台PC来做上位机控制PLC,请问选用什么样的上位机软件?或者组态软件比较好用?容易上手。
我以前没有做过PLC。
多谢各位!

楼主:
如果用西门子的要多少钱?
如果用台达的要多少钱呢?

网友C:
S7-300 的 自己看着搭配一下模块就行了

楼主:
请问买了PLC,会不会附送开发软件呢?如果不送的话,还要花钱买吗?

网友D:
台达的软件是免费的,硬件嘛也比西门子随宜多了,可靠性嘛,听说台达的也不错!呵呵!

楼主:
上面这位兄台,你很熟悉台达PLC?
能否联系一下,email:
yaoyingbang@gmail.com
,qq:459438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