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我QQ:55918736
也可以加我QQ给你穿过去  着急纠正  感谢各位
描述:程序
附件: __AIMC_Att1.rar (41 K) 下载次数:38

楼主:
放心不是病毒  全家担保

网友A:
还是GT1050的屏呢!说说啥问题?
要求啥的我也发出来了  那些采集的FROM是别人写的 您看看对吗  AD2 AD3以前不采集 现在您看行吗  还有Y0004那有没有问题

楼主:
里面AD采集那块 用的FROM语句 晕的很 怕有错  大哥给看看

楼主:
为了满足
PLC操作要求
按下第一页面启动(M200)按钮。
1   T0  5秒后Y000  开
2   T1  1秒后Y001  开、Y013开。
3    查询 A/D1(Y000、Y001动作后会逐渐减小) 结果,只要小于870时,在整个过程中,A/D1会有多次减小过程,但是只有第一次执行,只执行一次。
4    Y05  开2秒、关8秒 共5次
5     Y04   开
6    M201 闪   T5 计时5秒
7     如果5秒之内暂停(M211)没有被开,执行8。
      如果5秒之内暂停(M211)开,T5停止,Y04一直开。直到按下继续(M211)关,执行8。
8    Y04关闭
9   Y06开、Y012开
10   T6 开始计时1秒
11    T250 开始计时
12    T6结束后 Y04 开
13   T250结束后 Y04、Y06关
14   T8开始计时10秒
15   Y000、Y001、Y012关  、
16    Y003 开
17    T51开始计时200秒
18    Y003  关
19    在所有1到19步之间页面1锁定,禁止翻页。

按下第3页中的开始钮(M237)执行
1  Y04关闭
2  Y06开
3  T6 开始计时1秒
4  T250 开始计时
5  T6结束后 Y04 开
6  T250结束后 Y04、Y06关

这些要求 前辈们看看 哪需要修改

网友A:
FROM K1 K5 D0 K4这个保留,后面的K6 K7就不要了(重复了),D0就是通道1,D1就是通道2,D2就是通道3,D3就是通道4.
您QQ多少 我加您 以后不懂得还得跟您请教

网友A:
“禁止翻页”
你的页面控制软元件还没定义,如何控制?(可定个D100)
按键的色彩还要调一下,下到屏后可看一下,进行比对!
大哥触屏的软件 您那什么版本 触屏是别人做的 我这个版本打不开 您版本高的话 方便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