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请问:
大家在使用Wingcc flexible做设备的操作画面时,怎么做一个比较漂亮的画面?
谢谢了!

网友A:
做的足够的复杂就可以了,像苹果的Iphone。

网友B:
实用+漂亮实在是不容易,看个人的美工了

楼主:
下图是老外做的某设备的一个动作画面。
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回楼上:这个画面是用截图/贴图的方式进行。
请问用WinCCflexible2007做MP370的屏最大可以做多少个画面。

楼主:
回复4楼:
        你说的用截图/贴图的方式进行的,我自己试过了,做不出这样的效果,每个图后面都有大面积的背景颜色,不能够实现透明化处理。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掉背景颜色的?
        对于你的提问,我没有用过该屏,以前没有关注过类似的事情,如果我知道了答案再告诉你吧!

网友C:
除了背景那个(AUTO)有浮雕状和有油缸的设备组图需要自己截图(就是自己制作的图片库)这种图可以用相机拍下相关的图片进行处理后,放到图片收藏中.在WinCCflexible2007的工具栏中新建用户图库,打开贴上去就可以了.其它的我看了都在软件中调用的没有什么,你可以反复试验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类似那个设备的图片在运行起来可能比较呆板,不一定好看,以前我尝试着用事件(动画)做模拟图片,同样也比较呆板,要使图片可看性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有兴趣可以做一下.用仿真测试效果,这几天我也忙着做相关事情,做完整我贴几个图片上来,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