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拨码开关串接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9-09-09):
PLC型号为FX2N-64MR-001或FX2-64MR,三个BCD拨码开关组Com点分别接Y4 Y5 Y6,其它12个点接入X20—X33,请问串接二极管型号和方向?

网友A:
X端接二极管阳级(正),每个接按键的X端中间都要加,用来做隔离

楼主:
二极管选用什么样的管,IN4001可以么

网友A:
可以的,耐压值超过24V,带点余量就可以了,反正频率非常低,电流大于15mA